[求助] SAR里的CDAC接到比较器的输出波形只有一半是对的,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22):
看了下sar的仿真波形,其中CDAC采样后的输出波形如下,只有CDAC的输出DACP小于DACN的时候波形正确,DACP大于DACN的时候波形一直有很大的空隙。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和后面接的比较器有关还是和CDAC有关?

开关切换用的是VCM-based,每一位的电容接法在图4,用的电容分裂来产生VCM

图1是DACP和DACN的整体波形,图2是正确波形的局部放大,图3是错误波形的局部放大,图4是电容接法,工艺是smic130,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何修正电路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楼主:
做的是10bits 50MSPS的sar,最高位给的是512f电容,最低为是2f,在64f和8f给的两个冗余位

楼主:
似乎找到了问题? 就是在CDAC前面的逻辑控制这部分,图片里最高位的下拉信号(红框部分)比较慢,相较于最高位的上拉信号也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反相器来说下拉和上拉的过程都用到了nmos和pmos,那应该区别不大呀,但这里为什么下拉信号比上拉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了问题? 就是在CDAC前面的逻辑控制这部分,图片里最高位的下拉信号(红框部分)比较慢,相较于最 ...

nmos和pmos的尺寸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和pmos的尺寸都是多少

2u和1u的反相器尺寸

网友:
CDAC截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