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颗粒标注的x4 x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22):
请教一下, 如下两种海力士的DDR5 存储颗粒都是16Gb ,

1.  为什么一个叫做2Gx8,  一个叫做4Gx4 ?    2G/4G是什么意思?     x8  和  x4 是指位宽 还是其它意思?
2.  这2款颗粒内部的die 是同一款die的么?

H5CG48AGBDX018N     DDR5-5600 2Gx8 (16Gb)
H5CG44AGBDX018N    DDR5-5600 4Gx4 (16Gb)

网友:
1.  为什么一个叫做2Gx8,  一个叫做4Gx4 ?    2G/4G是什么意思?     x8  和  x4 是指位宽 还是其它意思?
--2Gx8就是8颗2G的,4Gx4就是4颗4G的,2G/4G是指容量啊
2.  这2款颗粒内部的die 是同一款die的么?
--肯定不是,容量不一样啊

网友:
1.  为什么一个叫做2Gx8,  一个叫做4Gx4 ?    2G/4G是什么意思?     x8  和  x4 是指位宽 还是其它意思?
2G/4G是Memery Density,x8/x4是Organization,位宽
2.  这2款颗粒内部的die 是同一款die的么?
容量不一样不是同一款,位宽不同有可能同一款

网友(2024-08-22):
容量都是16G,x8/x4是位宽(一个die连出来多少个DQ,决定了一个地址能选中多少bit数据),2G/4G是存储密度(用地址能选中的空间)。容量=位宽*存储密度
内部可能是同一款die,芯片设计的时候都是X16的,根据产品做相应的配置,只使能需要的IO并封装出来,可以用一款芯片去支持X16/X8/X4的应用场景。
可以去看下Memory Granularity这个概念

网友:
prefetch number, number of DQs that you write and read

网友:
x4 表示颗粒事4bit 位宽; x8 表示 8bit ; 这种找一颗component的databook 看一下就很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