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BCDE工艺下高压数模混合电路版图LVS验证无法通过,求助!!!

楼主(2024-05-22):
  我使用高压工艺模拟CMOS管进行设计,电路目的是实现正负压的切换,因此电路中最低电位涉及到负电压,即比VSS(零电位)更低的电位,查阅资料后发现高压管pde(nde)_hvbn_ckt最外层的环PSUB层应该接最低电位(VSL)。故我设计的时候把PSUB都接到了负电压供电,但问题来了,当我把数字电路放进去后,LVS验证无法通过,我看了问题后发现数字电路的衬底(B)都接到了VSL(负电位),但是实际版图连接中我是通过IO环引入了VSS(零点位)给数字供地的,同时我的网表也是通过VSS给数字提供地电位的。综上所述,由于我模拟部分的高压管PSUB接到负电位,我现在的版图的大衬底已经默认是负电位了,导致我的数字电路的衬底也接到了负电位,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从design rule里了解也不应该一定需要把PSUB接到零电位吧?这样不就无法实现负压?或者NMOS的S和B端接负电位,PSUB接零电位,这样不会导致PN结漏电吗??!!若是PSUB接零电位,工艺里还有必要存在n50_hvbn_dpw_30V_ckt吗?不可能需要到30V的耐压了呀!,求解答啊啊啊啊啊!!!

网友:
psub只能接一个电位,要么vss要么vsl。
想要隔开只能通过NBL营造一个隔离的pepi+pwell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