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f格式后仿问题

楼主(2024-05-22):
搭了一个DFF,然后用了全局信号AVDD!和AVSS!
但是提取寄生参数时,DSPF文件中的端口会显示AVDD!和AVSS!
造成报错,求助怎么才能让DSPF文件中不显示全局的端口呢

网友A:
可以试试在cellview上加上AVDD!和AVSS!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cellview上加上AVDD!和AVSS!的pin

这样是可以的,还可以直接在dspf文件里面删掉AVDD!和AVSS!的pi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