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BCDE工艺下高压数模混合电路版图LVS验证无法通过,求助!!!

楼主(2024-05-22):
我使用高压工艺模拟CMOS管进行设计,电路目的是实现正负压的切换,因此电路中最低电位涉及到负电压,即比VSS(零电位)更低的电位,查阅资料后发现高压管pdende_hvbn_ckt最外层的环PSUB层应该接最低电位(VSL)。故我设计的时候把PSUB都接到了负电压供电,但问题来了,当我把数字电路放进去后,LVS验证无法通过,我看了问题后发现数字电路的衬底(B)都接到了VSL(负电位),但是实际版图连接中我是通过IO环引入了VSS(零点位)给数字供地的,同时我的网表也是通过VSS给数字提供地电位的。综上所述,由于我模拟部分的高压管PSUB接到负电位,我现在的版图的大衬底已经默认是负电位了,导致我的数字电路的衬底也接到了负电位,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从design rule里了解也不应该一定需要把PSUB接到零电位吧?这样不就无法实现负压?或者NMOSSB端接负电位,PSUB接零电位,这样不会导致PN结漏电吗??!!若是PSUB接零电位,工艺里还有必要存在n50_hvbn_dpw_30V_ckt吗?不可能需要到30V的耐压了呀!,求解答啊啊啊啊啊!!!

高压管

高压管

低压耐压管

低压耐压管

数字及模拟版图

数字及模拟版图

网友A:
呃,我建议你先去看看工艺文档里面的器件剖面图,
1. psub全芯片等于是软连接在一起的,不同地方的器件的psub不能不同;
2. psub不一定接最低电平,保证反偏耐压,dnw中的pw当然可以比psub电压低;
3. 放sub里面的nmos,和放在dnw重pw中的隔离nmos,当然是不一样的;

PS:感觉你现在对BCD完全没有概念,强烈建议去把几百页的工艺文档通读一遍,确保理解以后再上手,后面发现有坑批量替换还只是工作量的问题;阱电位接错器件model建的有问题,片子回来才发现有问题的话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建议你先去看看工艺文档里面的器件剖面图,
1. psub全芯片等于是软连接在一起的,不同地方的器件的ps ...

1.我理解您说的第一条,问题就是我PSUB是负电压,但是数字电路的晶体管器件默认是n18_ckt,这就意味着他的整个数字电路的bulk是接到了负电压,但我是希望他接到VSS(零电位),想问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2.对于第二第三点,我是明白了,问题是数字电路该如何与psub是负电压的模拟版图共存呢?希望能得到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建议你先去看看工艺文档里面的器件剖面图,
1. psub全芯片等于是软连接在一起的,不同地方的器件的ps ...

或者我有个想法是把数字电路的晶体管替换成18_dpw器件?

网友:
把数字电路用HVBN包起来,然后数字电路的sub就可以接到0V了

网友:
HVBN内不器件的sub电位为0,HVBN之外的为负压,HVBN电位为数字电路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我有个想法是把数字电路的晶体管替换成18_dpw器件?

数字电路使用6T,7T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是的 我的数字电路换成dpw器件然后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出现在IO环上,因为PDK给的IO环是正常的低压ESD管子做的,但是我的电路涉及到高压以及负压,导致我现在不能使用n15_esd_ckt。不知道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现在的数字IO都是使用的noN,然后数字输出IO是自己做的(用noN改出来)。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有办法解决?或者做过类似的项目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的数字电路换成dpw器件然后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出现在IO环上,因为PDK给的IO环是正常的低压ESD管子 ...

需要自己作IO,包括layout,以及HV 的rule

楼主:
是的,现在用的IO还存在许多HV LATCHUP 的问题,真是让人头疼,马上流片了。。。请问下知道这个IO怎么做吗,或者有什么教程文献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