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预放大器失调电压消除电容严重漏电的问题

楼主(2024-05-22):
如图,我在设计SAR ADC比较器的预放大电路的失调校准时,当顶上的开关(接入的VCM)断开之后,理论来讲电容两端的电压就保持恒定了,但是为什么经过tran仿真后发现实际上它两端有一定的波动。(随着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电压波动而波动)

①我使用smic18mmrf工艺库下,开关用的是普通的传输门,电容取的1pf。

②当替换为理想开关后,问题得到解决,怀疑是传输门的问题(使用3.3V的管子),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设计,W/L怎么取都感觉有点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图片来源于何乐年那本sar的书

楼主:
顶一下 卡了好久了

网友A:
你第二级的放大器是不是有Kickback的噪声 数据锁定的时候 有回踢噪声会导致输入电压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级的放大器是不是有Kickback的噪声 数据锁定的时候 有回踢噪声会导致输入电压的波动 ...

好像是有,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不太好解决 第二级再加一个预放大的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解决 第二级再加一个预放大的有点效果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