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开关尺寸的选取标准

楼主(2024-05-23):
各位前辈,最近在给一个SDM加斩波的过程中,发现斩波开关的尺寸对于SDM精度的影响挺大的,不同尺寸有效位数可能差3bit左右。目前确定其尺寸的方法就是扫参数,但是SDM的仿真有比较慢,所以想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快速确定斩波开关尺寸的办法。

网友A:
把sdm的积分器比较器都换成理想模型或者VerilogA,只把开关用实际的symbol,然后再扫一下parameters,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dm的积分器比较器都换成理想模型或者VerilogA,只把开关用实际的symbol,然后再扫一下parameters,这样 ...

应该是可以加快仿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