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加时序约束的综合和加时序约束的综合面积应该差多少??

楼主(2024-05-23):
不加时序约束的综合和加时序约束的综合面积应该差多少??相差多少才算合理???

网友:
这取决于芯片面积,IO pin的数量以及约束松紧程度,没法给出准确范围。比如,芯片只有时钟,复位,简单通信接口,而标注单元占了比如1kw面积,那这种情况,接口约束只要不是太离谱,综合面积就不会有大的差距。

网友:
你们都会先综合一遍未加时序约束的吗

网友A:
没有合理不合理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合理不合理的说法

如果相差太多说明代码写的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