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后生成的pin多了个标志

楼主(2024-05-23):
如图所示,这个pin是之前误删了后来generate delected from source出来的。黄色的是金属drw层,横着的那个是对应金属层的标识层。但我选中这个pin时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内容和标识层一样的“层”(就是图中竖着的那个),取消选中后消失。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是个问题嘛?我还以为本来就会有

网友:
generate delected from source 这里面的pin 没设置好

网友:
display 里面 什么pin name、dot pins 之类的有没有都打开  感觉是两个label

网友:
这里设置好再生成

网友:
把Display options中的Pin Names开关打开

网友:
Display options中的Pin N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