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如图所示的问题。这个pin和电路里名称是一样的,电路也是最新版,可以确定没有接错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也没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电路里port跟net label  一样?如果一样 工具不会骗人

网友:
正常pin命名不能以数字开头吧

网友A:
找电路改pin,不能以数字开头

网友:
看下net name对不对的上

网友:
你给版图转gds电路导出cdl再去看看。你都窗口也许存在错误调用

网友:
pin的命名方式不对  不能以数字开头

网友:
不能以数字开头,数字开头会不认,转网表的时候会自动给你命名

网友:
命名方式不对  不能以数字开头

网友:
pinname不要以数字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路改pin,不能以数字开头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