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

楼主(2024-05-23):
别人的版图为什么shift+f进去之后什么层次都看不到,display.drf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你这可不像没问题的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不像没问题的样啊

大佬,什么意思,我把filter改成used他就只剩dummy层

网友A:
只有一个层?是不是技术库绑错了?你这是gds导入进来的吧?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自建库没绑定基础库,你去看一下你的基础库的版图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层?是不是技术库绑错了?你这是gds导入进来的吧?

是gds导入的,techfile重新attach好几次了,库里其它有的模块的layout就是正常的,有些就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自建库没绑定基础库,你去看一下你的基础库的版图有没有

什么意思,是看工艺库里的版图有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看工艺库里的版图有没有吗?

嗯,你先看看工艺库的版图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先看看工艺库的版图有没

用的tsmc18,用到的管子版图都有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个cell用到的工艺与你attach的工艺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看工艺库里的版图有没有吗?

我们的导入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我是把整个电路包括symbol放在同一个文件夹。然后把整个文件夹加载进去作为自建库然后绑定工艺库的

网友:
virtuoso退掉,重新进一次。再attach 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