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pin from label

楼主(2024-05-23):
    新发现个问题,连接stdcell的时候发现自己刚画完的小模块连线出来没有飞线,最后确认是create pin from label生成出来的pin 中 Pin Name与Treminal Name名字不一致,Terminal name与label名字是一样的 Pin name感觉是随机生成的数字。请问有知道这个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A:
pin name 只是个编号   Terminal name才是属性名      像同一个器件或者cell调用多次会有cell name 和name/instance name

网友:
有没有脚本能把
pin name 改成和Terminal name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name 只是个编号   Terminal name才是属性名      像同一个器件或者cell调用多次会有cell name 和name/ ...

所以说terminal name对了就可以是吧,我发现吧pin name 改成和termianl name一致了也有部分没有连接接关系,感觉应该不是pin name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terminal name对了就可以是吧,我发现吧pin name 改成和termianl name一致了也有部分没有连接接关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