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降压DCDC输出电容的电压波动

楼主(2024-05-23):
1.图(5.16)电容充电应该是红色那段?图上为什么标的0轴以上那段?
2.输出电容波动公式中红圈内的1/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图5-16的第二个波形是错的,0以上是放电,0以下是充电,也不是题主所说的红色那段;

2、计算0以上或者0以下三角形的面积,这个面积代表输出电容充电或者放电的电荷量;
而三角形面积等于1/2*底*高,这就是1/2的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5-16的第二个波形是错的,0以上是放电,0以下是充电,也不是题主所说的红色那段;

2、计算0以上或者0 ...

1、为什么“0以上是放电,0以下是充电”呢?

2、为什么“0以上或者0以下三角形的面积代表输出电容充电或者放电的电荷量”?Q不是=电流*时间=I/2*T/2?

网友B:
我尝试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图中下方的曲线是BUCK输出电容上的电流,这个电流应当等于电感电流与负载电流的代数和,只有在上方曲线中电感电流高于负载电流时,才有正的电流流入电容,输出端的电压才会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图中下方的曲线是BUCK输出电容上的电流,这个电流应当等于电感电流与负载电流的代 ...

有道理,所以是这样的

网友A:
1、看第一个波形,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电感电流波形,另外一条是负载电流波形(恒定的)

当电感电流比负载电流高时,多出来的这部分电流去了哪里呢,肯定是去了输出电容上了,给输出电容充电;
当电感电流比负载电流低时,少出来的这部分电流哪里来的呢,肯定是输出电容提供的,输出电容放电;

2、电荷确实等于电流乘以时间,但是输出电容的电流不是恒定值,所以求解电荷应该是输出电容电流对时间的积分,即三角形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第一个波形,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电感电流波形,另外一条是负载电流波形(恒定的)

当电感电流比负 ...

屏幕截图 2024-05-23  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

应该是电感电流减去负载电流,差值对时间积分,(IL-Iload)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电流减去负载电流,差值对时间积分,(IL-Iload)dt

电感电流减去负载电流不就是图上红色字的的ΔIL/2?

网友C:
这是哪本书?感觉图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电流减去负载电流不就是图上红色字的的ΔIL/2?

但是它不是恒定值ΔIL/2,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量,在0~T/2内是一个高为ΔIL/2的三角形不是吗?这个变化量对时间积分才是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本书?感觉图有点问题?

《电源芯片建模与应用——基于SIMPLIS的设计实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建模与应用——基于SIMPLIS的设计实战》

谢谢,也买本看看。不过这图应该是错的,电感电流跟输出电容电流的波形除直流量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