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GetSelSet命令

楼主(2024-05-23):
通过下面的语句 sel_al 获取cv界面的信息,显示为nil
但是用鼠标在cv界面选取的话,sel_al可以正常接收
geGetSelSet()命令必须要有鼠标选取的操作吗?

这种通过cv获取信息的方法来自
https://bbs.eetop.cn/thread-883106-1-1.html

网友:
我查了下它意思是你选择这个界面的obj

网友A:
返回指定cellview中选中的对象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指定cellview中选中的对象Id

嗯,应该还是需要·选中才能有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