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M(Dynamic element matching)的原理分析

楼主(2024-05-23):
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DEM原理的资料。
因为个人以前对DEM的理解只停留在时域上,也就是不停轮转消除误差啥的,又或者是比较笼统的觉得就是多bit的chopper,但是一直没有去分析它的具体原理,理解得不够深入。因为个人检索能力还是不太够,文献找了不少,却只能找到应用DEM的,或者是跟我前面说的一样,不停轮转计算然后残余误差的分析。

网友A:
dem在提出的时候有一篇论文将它的原理,我看过但是现在也找不到了。你多搜搜应该能找到。基本原理就是说长时间下来一定总和误差是0,而每次都是一个差分过程,因此是一个高通过程。
其实你可以看understanding那本书,里面有一个通用的这种消除dac误差的模型,明白那个模型,dem原始文献不找也没问题,其他的各种方法基本都能搞明白了。

网友:
DEM模块在DSM和温度传感器里面都会用到,主要是版图设计的时候误差无法完全避免,使用DEM可以使得各个支路在长时间中的平均值一致,有利于提高电路的动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在提出的时候有一篇论文将它的原理,我看过但是现在也找不到了。你多搜搜应该能找到。基本原理就是说长 ...

好的,谢谢老哥,我再找找看。

网友B(2025-07-02):
请问楼主找到相关资料了吗?

网友C(2025-10-03):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找到相关资料了吗?

Why Dynamic-Element-Matching DACs Work. Ian Galton

就是这个论文里面有写dem的基本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y Dynamic-Element-Matching DACs Work. Ian Galton

收到,谢谢您

网友(2025-11-07):
就是这篇文章

tcsii.2010.Why Dynamic-Element-Matching DACs Wor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