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片内LDO要求点噪3nV@100kHz,怎么做到啊

楼主(2024-05-23):
求助:片内LDO要求点噪3nV@100kHz,怎么做到啊,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ldo,然后进行noise仿真,看哪个地方noise大,具体是哪个器件,是什么类型的noise。参考书上讲的方法针对性的优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ldo,然后进行noise仿真,看哪个地方noise大,具体是哪个器件,是什么类型的noise。参考书上讲 ...

谢谢大佬回复。明白您的意思,关键是这指标有点高,感觉用普通的结构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同样的问题,顶一个!!!

网友:
100kHz的地方3nV不难吧,那里只剩下热噪声了,拼命堆差分输入管gm就行了。我算了一下,gm=3mA/V应该就够了

网友C:
有可能是flicker noise. 那么你只能增加尺寸或者尝试一下chopping, 然后滤波。但你的带宽就有问题了。。

网友:
chopper降低flicker noise贡献

网友D:
可以看一下论文,射频接收机中模拟信道滤波器设计,里面有个ldo P52 P53

网友D:
也可以试试FVF的结构,据说噪声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顶一个!!!

看你这个是做PLL?pll很多人用FVF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flicker noise. 那么你只能增加尺寸或者尝试一下chopping, 然后滤波。但你的带宽就有问题了。。 ...

感谢大佬回复,已尝试增加尺寸方法,如果面积是可以接受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论文,射频接收机中模拟信道滤波器设计,里面有个ldo P52 P53

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试试FVF的结构,据说噪声也不错

好的谢谢大佬。FVF结构会存在轻载下的稳定性和重载下的PSR矛盾的问题,挺难搞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FVF结构会存在轻载下的稳定性和重载下的PSR矛盾的问题,挺难搞啊
...

我不是什么大佬,我最近想搞PLL,看到一些。FVF补偿不好做,psr我有看过paper,人家用两个ldo连起来,A Fast Transient LDO Based On Dual Loop FVF
With High 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什么大佬,我最近想搞PLL,看到一些。FVF补偿不好做,psr我有看过paper,人家用两个ldo连起来,A F ...

收到,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