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只一个lib时,read_lib_saif怎么读

楼主(2024-05-23):
在产生saif文件分析功耗时,仿真时需要使用read_lib_saif读取lib saif获取SDPD信息,但是后端给过来的网表里面用了不同track和vt的cell,他们分属不同的lib,那read_lib_saif怎么读多个lib-saif呢?多调用几次吗?会相互覆盖吗?

楼主:
我自己目前的猜想是有几个调用几遍read_lib_saif,不同lib cell名字不一样,应该也不会覆盖

网友A:
我猜想,这几种不同的track和vt或许要分开跑仿真?(我也不太清楚,蹲个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这几种不同的track和vt或许要分开跑仿真?(我也不太清楚,蹲个大佬解答) ...

但是后端在修时序的时候vt肯定会混合的,svt换到lvt延迟低点,所以给过来的网表就是几种vt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