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启动电路,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学长做的LDO,负反馈模块,想问问各位大佬,
1. 这个启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左侧上面的管子都不是二极管连接型没办法自己生成电压给右侧提供偏置。而右侧是带隙基准电路存在死点需要启动,又没办法给左侧提供电压。那么M3,M4栅端为什么连到M7,M8?
2、M5栅端为什么连到Vbg?Vbg是输出的负反馈,用来钳位下一级,难道启动电路参与反馈回路?
3、负反馈回路是如何形成的?
谢谢!

楼主:
LDO的负反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M3/M4那一边启动吧,开始M3/M4栅极为高电位,没有电流,M0栅极就是低电位?通过M1启动电路。启动完 ...

负反馈就是这个模块,不用管外部,负反馈生成钳位电压V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