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lmmx脚本运行需要的fsdb文件版本不一致无法读取怎么办,怎么降低fsdb版本

楼主(2024-05-23):
最近在学习totem的dynamic analysis,在通过第三方软件XA抽取了一个fsdb文件以后,aplmmx内置的verdi版本(5.7)和fsdb的版本(5.8)不适配导致读取失败,ug上面写着只接受.raw/.fsdb/.out file类型的文件,尝试转换成vcd文件但是依旧读取失败,请求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给fsdb降低版本

网友:
switch to 2018_09 version to generate fs_db
or check if apl_mmx calls fs_db2vcd (check if it is in your search path located in totem install path dir)
if in totem install path dir try to replace by or point to fs_db2vcd in xa installation

楼主:
此贴完结,XA这些第三方仿真软件输出可以通过指令指定fsdb的版本,XA的修改指令为
.otpion XA_CMD=''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_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