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ENOB好低啊,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4-05-23):
学习SAR ADC新手,最近搭了一个10bit的SAR ADC,采样速率给的900K,但是ENOB仿下来只有7.6,想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比较器用的是5OP+latch,采样保持电路测下来ENOB是12bit够用的,用的是同步SAR逻辑,DAC用的是Vcm——based阵列,有大佬可以点拨一下吗?

网友(2024-12-25):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是sarlogic不对和cdac settle问题。可以把cdac drive switch换成理想的和Logic换成理想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