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极放大器AC仿真

楼主(2024-05-23):
新手请教一下,对共源极放大器进行ac仿真,输入信号为analoglib库里面的vdc电源,dc电源为930m,ac幅度取为1,查看vout,这个时候输入应该是个正弦波吧,输出应该也是个放大的正弦波,但为什么输出在低频的时候是一条直线?

网友:
先去学习下什么叫ac仿真   tran仿真  之类的基础知识。

网友:
横轴带宽纵轴倍率,再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ac幅度是叠加在dc上去进行ac仿真的,在trans仿真中并不能看到这个

网友:
这个可以ac仿真去看gain和phase

楼主:
顶,有没有大佬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你想看正弦波形需要用tran(瞬态)仿真,输入激励要用vsin而不是vdc。
你AC仿真plot出来的图形叫波特图,不是信号的时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