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个管子仿真,为什么热噪声密度随着输入gm的增大反而增大?

楼主(2024-05-23):
想仿真得出大概的4ktγ,但是发现热噪声和gm的相关性有点对不上。增大VGS电源,管子电流增大,gm增大,但是输入等效热噪声反而增大,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热噪声密度的输入为:  v = sqrt(4 * k * T * R * B),温度阻值不变,看下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噪声密度的输入为:  v = sqrt(4 * k * T * R * B),温度阻值不变,看下带宽?

图上面显示的是输入在50GHz下的噪声电压是密度,应该来说是对于4ktγ/gm,gm越大这个值应该小才对。
我这里有个现象,Vds不变,增大Vgs使gm增大,这种情况输入噪声电压稍微增大;Vds不变,Vgs不变,增大W/L使gm增大,这种情况下输入噪声电压则有明显减小。
查了一下BSIM手册,沟道热噪声确实和Vgs有关,看起来像是vgs大会使得热噪也变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面显示的是输入在50GHz下的噪声电压是密度,应该来说是对于4ktγ/gm,gm越大这个值应该小才对。
我这 ...

哦哦 跟器件模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