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拷贝来的schematic打不开

楼主(2024-05-23):
这个文件应该存在

楼主:
另外,路径改怎么选择,当前是在cell中,我不清楚我的指令使用是否有错误,烦请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schematic图长这样

楼主:
这是CDS.log中的内容

网友A:
工艺库中的cell不能拷到其他库中使用,只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中的cell不能拷到其他库中使用,只能调用。

感谢,本来还想把cellview拷贝到analogloib中,最后在cds。lib中新增一个正确的工艺库,在把管子改成那个工艺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