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for循环中的变量

楼主(2024-05-23):
SDC文件中的命令:

for {set i 0} {$i<256} {incr $i} {
  set PERIOD_DLL [expr $SAM_TIME*$cell_num]
  set RISE_TIME [expr $i*$SAM_TIME]
  set FALL_TIME [expr ($i+$xor_bits)*$SAM_TIME]
  create_clock [get_ports wr[$i]] \
    -name clk_dll_{$i} \
    -period $PERIOD_DLL \
    -waveform {"$RISE_TIME" {$FALL_TIME}};
}

以上"-waveform ..."是错误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写才能写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用变量值构成列表。

网友:
这里面有好几个错误
1. {incr $i}   ->   {incr i}
2. clk_dll_{$i}    ->  clk_dll_$i或者clk_dll_${i}
3. {"$RISE_TIME" {$FALL_TIME}};      ->   "$RISE_TIME    $FALL_TIME"

你要了解tcl中,{}的特殊性

网友:
{"$RISE_TIME" {$FALL_TIME}}
-> [list $RISE_TIME    $FALL_TIME]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