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用python将一个给定坐标的多边形切割成矩形

楼主(2024-05-23):
脚本大佬们, 如下图,怎么用python将一个给定坐标的直角多边形切割成矩形?

输入多边形顶点坐标依次为:
{{0 0} {100 0} {100 50} {50 50} {50 100} {0 100}}
处理完后变成多个矩形,要求输出每个矩形左下,右上两个点坐标,例如:
{{0 0} {50 100}}
{{50 0} {100 50}}
(也可以顺序列出每个矩形的四个点坐标)

(要求顶点很多的复杂的直角多边形也能正确处理)

网友A:
from shapely.geometry import Polygon, box
from shapely.ops import unary_union, polygonize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matplotlib.patches import Polygon as MplPolygon

def plot_polygons(polygons, title):
    fig, ax = plt.subplots()
    for poly in polygons:
        if poly.is_empty:
            continue
        patch = MplPolygon(list(poly.exterior.coords), closed=True, edgecolor='black', facecolor='lightblue')
        ax.add_patch(patch)
    ax.set_title(title)
    ax.set_xlim(-1, 10)
    ax.set_ylim(-1, 10)
    plt.gca().set_aspect('equal', adjustable='box')
    plt.show()

def decompose_to_rectangles(polygon):
    minx, miny, maxx, maxy = polygon.bounds
    x_coords = sorted(set([minx, maxx] + [p[0] for p in polygon.exterior.coords]))
    y_coords = sorted(set([miny, maxy] + [p[1] for p in polygon.exterior.coords]))

    rectangles = []
    for i in range(len(x_coords) - 1):
        for j in range(len(y_coords) - 1):
            rect = box(x_coords[i], y_coords[j], x_coords[i + 1], y_coords[j + 1])
            if polygon.intersects(rect):
                intersection = polygon.intersection(rect)
                if intersection.is_empty:
                    continue
                if intersection.geom_type == 'Polygon':
                    rectangles.append(intersection)
                elif intersection.geom_type == 'MultiPolygon':
                    rectangles.extend(intersection.geoms)
    return rectangles

# 示例多边形
coords = [(1, 1), (1, 5), (3, 5), (3, 3), (5, 3), (5, 7), (7, 7), (7, 1), (1, 1)]
polygon = Polygon(coords)

# 分解多边形为矩形
rectangles = decompose_to_rectangles(polygon)

# 输出每个分割矩形的坐标
for i, rect in enumerate(rectangles):
    print(f"Rectangle {i+1}: {list(rect.exterior.coords)}")

# 绘制原始多边形
plot_polygons([polygon], "Original Polygon")

# 绘制分解后的矩形
plot_polygons(rectangles, "Decomposed Rectang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shapely.geometry import Polygon, box
from shapely.ops import unary_union, polygonize
import mat ...

不错,可以切割,不过有些可以不用切的地方也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