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CLIU ADC加冗余的问题

楼主(2024-05-23):
1.按道理来说加了冗余之后每次DAC切换都不能精确的为(1/2,1/4,1/8)Vref了那为什么输出数字码还可以用8 4 2 2 1这样表示?

2.冗余位-0.5的意义是什么?

想请用过冗余的大佬回答一下

网友A:
可以啊,你前面DAC是按照怎么权重进行精确的,后面输出数字码也就是按照你前面的精确的权重进行输出的,这就不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前面DAC是按照怎么权重进行精确的,后面输出数字码也就是按照你前面的精确的权重进行输出的,这 ...

比如加上冗余的DAC是8 4 2 2 1 那么冗余位的权重直接为2/(8+4+2+2+1)*数字码输出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加上冗余的DAC是8 4 2 2 1 那么冗余位的权重直接为2/(8+4+2+2+1)*数字码输出就可以了吗
...

是的, 如果你的DAC冗余做的是8 4 2 2 1,那么你这个ADC的LSB就是vref/8+4+2+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如果你的DAC冗余做的是8 4 2 2 1,那么你这个ADC的LSB就是vref/8+4+2+2+1.
...

那可以问一下大佬CCLIU这个冗余位-0.5什么意思吗 感觉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问一下大佬CCLIU这个冗余位-0.5什么意思吗 感觉很困惑

冗余位-0.5是这个论文提出的概念,我没有去理解这个概念,不好理解。你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通过加入冗余之后,表示一个数值可以不止一种数字码表示,(8 4 2 1的二进制码表达一个值只能有唯一一种确定方式)这样就保证了即使在高位比较出错了,后面还可以进行补救。其实你这个论文这一部分不仅讲的是冗余,另一部分将的是非二进制编码的自纠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问一下大佬CCLIU这个冗余位-0.5什么意思吗 感觉很困惑

单纯的加冗余,其实意义不大,(单纯的加冗余也有他的意义,会让LSB更小,比如你设计8bit的ADC,加一些冗余,可以实现8.5bit的设计)我觉得。主要是他改变了编码方式,实现了自纠错,这才是重点

网友B:
这种 对应bit后面增加 冗余cap的方式,会让量程缩小。增加了冗余cap,权重还按照之前的比例是不是因为冗余范围不在实际量程里 。   这个作者2014年又发了paper,新的冗余方式, 将MSB电容拆分到低位里,最终通过DEC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 对应bit后面增加 冗余cap的方式,会让量程缩小。增加了冗余cap,权重还按照之前的比例是不是因为冗余 ...

那个新的拆分bit好理解一些,不过我看论文很多都是用的直接在旁边放一个对应bit的冗余DAC,所以就想问一下那个-0.5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新的拆分bit好理解一些,不过我看论文很多都是用的直接在旁边放一个对应bit的冗余DAC,所以就想问一 ...

可不可以理解是在对应的bit那里做了当前权重一半的冗余范围?最后再用dec减掉。虽然增加了cap,但是转换用的cdac还是维持了之前的比例关系,所以二进制权重仍然不变。增加的cap就是增加了冗余的查找范围,它的权重不是实际值,有一半和已有的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