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oute 如何一个方向加强 follow pin power rail的宽度?

楼主(2024-05-24):
我尝试用sroute -connect corePin -corePinWidth 0.2 不过这个是往上下两个方向加宽,如果加宽到一定程度,会影响cell里面pin连出来.
我想如上图绿色那样,怎么让上下两个row直接加款,这样会最大得到好都rail power,同时又不会影响到cell里面pin连出来.
多谢

楼主:
我想如上图绿色那样,怎么让上下两个row直接加宽这样会最大,得到好的rail power,同时又不会影响到cell里面pin连出来.

楼主:
刚刚发布,找了下help,发现这样可以解决:
sroute -connect corePin  -corePinCheckStdcellGeoms  -corePinWidth [expr 0.17 + 0.02*2 ]
sroute -connect corePin  -corePinCheckStdcellGeoms  -corePinWidth [expr 0.17 + 0.195*2 ]
就是加宽要把考虑std DRC考虑进来corePinCheckStdcellGeoms

楼主:
        sroute  -deleteExistingRoutes
        sroute -connect corePin  -deleteExistingRoutes -corePinWidth [expr 0.17 + 0.02*2 ]
        sroute -connect corePin  -corePinCheckStdcellGeoms  -corePinWidth [expr 0.17 + 0.195*2 ]
找了下shouce,可以这样实现,就是在不要产生std cell drc情况下加宽,需要提前量下stdcell里面的宽度和需要加宽的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sroute  -deleteExistingRoutes
        sroute -connect corePin  -deleteExistingRoutes -corePinWidth [expr  ...

你是在timing signoff以后再增加rail的宽度的?

楼主:
是做placement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