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t 如何快速获取有r2r check 关系的reg?

楼主(2024-05-24):
如图,report_timing报出所有的begin_end_pair, 时间太长而且不便于输出,有其他的好方法吗?

网友:
可以看get_timing_path 的example
也可以写脚本从timing report里抽取

网友A:
举个例子:
set paths [get_timing_paths -max 1000000]
foreach_in_collection path $paths {
    set stp [get_object_name [get_attribute $path startpoint]]
    set edp [get_object_name [get_attribute $path endpoint]]
    set slk [get_attribute $path slack]
    echo "$stp \t$edp \t$slk" >> start_end_pair.rpt
}

get_timing_paths的具体用法、选项、attribute可以查看:
man get_timing_paths
list_attributes -class timing_path -appl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set paths [get_timing_paths -max 1000000]
foreach_in_collection path $paths {

谢谢!! 这个方法是有用的,但是特别慢容易卡住。 我之前怕报不全尝试了-max 2000000 ,结果卡循环里了。
如果有更快的方法,比如一个指令可以实现的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4-11-5 10:32):
get_timing paths 的时候加上 -start_end_pair  -slack_less_than 99999   -group * 细化一下就能更好的抓到我想要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