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essent使用中的cell library相关问题

楼主(2024-05-24):
想使用tessent进行DFT插入的相关操作,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指导
1、mentor给的案例中都有read_cell_library,这条指令读取的cell_library,也就是这个adk.tcelllib,这个是tessent特有的格式吗?

楼主:
2、我在网络上下载了诸如NCSU以及NanGate的FreePDK,这两个.v和.lib,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内容和.tcelllib的格式都不一样,我应该怎么把这样的.v或者.lib转成.tcelllib。
NangateOpenCellLibrary.v内容(下左),NangateOpenCellLibrary_funcitonal.lib内容(下右)

楼主:
3、tessent里的libcomp命令好像可以转换这样的格式,但是在转换的时候总是报错,也不知为什么,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
这两条指令都会报错:
libcomp../lib/NanGateOpenCellLibrary/Front_End/Liberty/NanGateOpenCellLibrary_functional.lib-dofile -logfile libcomp.log -replace
libcomp../lib/NanGateOpenCellLibrary/Front_End/Verilog/NanGateOpenCellLibrary.v-dofile -logfile libcomp.log -repla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3、tessent里的libcomp命令好像可以转换这样的格式,但是在转换的时候总是报错,也不知为什么,有没有大神 ...

你的dofile呢?-dofile后面要指定你写的dofile啊

网友B:
工艺厂商一般会提供这个文件,但后缀不一定一样,要打开看文件内容格式是否一样。而且有时候工艺厂提供的这个文件内容有缺失,需要用tessent用read_cell_library读入这个文件和read_library读入lib文件后,用write_cell_library写出来个新的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ofile呢?-dofile后面要指定你写的dofile啊

这个libcomp命令有一个默认的dofile文件,在tessent的library里面有,我就用的默认的,我也看了那个dofile,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厂商一般会提供这个文件,但后缀不一定一样,要打开看文件内容格式是否一样。而且有时候工艺厂提供的这 ...

就是看了.tcelllib和.v文件里面的格式不一样,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搞,好像是缺少了`celldefine和`endcelldefine,但是我有点看不懂那个单元库,也不知道怎么添加这个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tcelllib和.v文件里面的格式不一样,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搞,好像是缺少了`celldefine和`endcellde ...

我现在用的中芯国际的库,它的tcelllib的是atpg结尾的后缀文件,主要就是看model这个语法确定是不是tessent的文件。但是中芯国际这个文件里缺少定义,需要像上面说的那样补全。或者自己手动根据tessent手册里tcelllib的说明,也可以补。

楼主:
确实是的,我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atpg与.tcelllib的内容格式是一样的。大佬你说的那个添加定义,请问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的,我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atpg与.tcelllib的内容格式是一样的。大佬你说的那个添加定义,请问有什 ...

用tessent回读一下,下面这些写到一个dofile里

read_cell_library   a.atpg
read_liberty    a.lib
write_cell_library   a.tcellib -replace

然后执行
tessent -shell -dofile  run.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essent回读一下,下面这些写到一个dofile里

read_cell_library   a.atpg

感谢大佬,从.atpg生成.tcelllib是会了。但是现在我没办法用libcomp把.v文件转换成.atpg文件,.v文件吃不进去,运行libcomp就报错,文件里的格式不对,大佬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从.atpg生成.tcelllib是会了。但是现在我没办法用libcomp把.v文件转换成.atpg文件,.v文件吃不 ...

dofile内容如下:
add mode -all
set system mode translation
run
write  library  a.atpg -replace
然后libcomp运行上面的dofile
libcomp  a.v  -dof  a.do  -log  a.log  -re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file内容如下:
add mode -all
set system mode translation

之前按照这个运行好几次都报错,这次运行又可以了。。。感谢大佬指点
大佬,他这个默认的验证工具是modelsim吗,他跑完之后准备验证,但是显示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 error loading the design

// VERIFY ERROR: Error executing verification script.
//               See the log file: ./sim.log for more
//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ecific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按照这个运行好几次都报错,这次运行又可以了。。。感谢大佬指点
大佬,他这个默认的验证工具是model ...

默认应该是fastscan,不清楚你的报错是什么原因,可以去sim.log里看一下,里面有statistics report,coverage达到应该就可以了吧(个人猜测),仔细分析一下报错原因也行。也可以试试先不管验证的报错接着去生成tcellib,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是fastscan,不清楚你的报错是什么原因,可以去sim.log里看一下,里面有statistics report,cove ...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C(2024-07-02):
引用 楼主:
3、tessent里的libcomp命令好像可以转换这样的格式,但是在转换的时候总是报错,也不知为什么,有没有大神 ...

说明转换的时候libcomp有不识别的std cell,然后生成了BlackBox,可以把这个模块单独拿出来,写一个.v然后用libcomp转一下,也可以看看这个netlist里面有没有用到这个cell,如果没用到,直接拿生成的atpglib应该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转换的时候libcomp有不识别的std cell,然后生成了BlackBox,可以把这个模块单独拿出来,写一个.v然后用 ...

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是在compile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有未定义的变量,类似于这种报错

Compiling module DFFRS_X1
** Error: ../../Verilog/NangateOpenCellLibrary.v(1477): (vlog-2730) Undefined variable: 'RN_AND_SN'.
就导致后面的vsim有未识别的模块,最后就fail了
但是我看我的.v文件里面这个变量也有定义,所以也不明白,里面的代码部分大概相关就是这些了

module DFFRS_X1 (D, RN, SN, CK, Q, QN);
  .....
  `ifdef NTC
    `ifdef RECREM
      buf (SN_d, SN_di);
      buf (RN_d, RN_di);
    `else
      buf (SN_d, SN);
      buf (RN_d, RN);
    `endif
    ....
    buf(RNx, RN_d);
    and(RN_AND_SNx, RN_d, SN_d);
    buf(SNx, SN_d);
    `ifdef TETRAMAX
    `else
      ng_xbuf(RN_d, RNx, 1'b1);
      ng_xbuf(RN_AND_SN, RN_AND_SNx, 1'b1);
      ng_xbuf(SN_d, SNx, 1'b1);
      ng_xbuf(xid_14, id_14, 1'b1);
    `endif
  `else
    .....
    // SDF Logic
    buf(RNx, RN);
    and(RN_AND_SNx, RN, SN);
    buf(SNx, SN);
    `ifdef TETRAMAX
    `else
      ng_xbuf(RN, RNx, 1'b1);
      ng_xbuf(RN_AND_SN, RN_AND_SNx, 1'b1);
      ng_xbuf(SN, SNx, 1'b1);
      ng_xbuf(xid_10, id_10, 1'b1);
    `endif
  `endif

  specify
    (posedge CK => (Q +: D)) = (0.1, 0.1);
    ....
    (posedge CK => (QN -: D)) = (0.1, 0.1);
    .....
    `ifdef NTC
      `ifdef RECREM
      ....
      `else
      ....
      `endif
      $setuphold(posedge CK &&& (RN_AND_SN === 1'b1), negedge D, 0.1, 0.1, NOTIFIER, , ,CK_d, D_d);
      $setuphold(posedge CK &&& (RN_AND_SN === 1'b1), posedge D, 0.1, 0.1, NOTIFIER, , ,CK_d, D_d);
      ....
    `else
      ....
      $setuphold(posedge CK &&& (RN_AND_SN === 1'b1), negedge D, 0.1, 0.1,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RN_AND_SN === 1'b1), posedge D, 0.1, 0.1, NOTIFIER);
      ....
    `endif
  endspecify

endmodule
我忽略这个error,继续使用不完整的库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