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 欠压保护

楼主(2024-05-24):
请问一下por上电复位和uvlo欠压锁定的联系是什么;por和uvol中用的比较器偏执是用bandgap吗

网友A:
可以理解成一个是rising,一个是fall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成一个是rising,一个是falling

感谢您的回答,那这样的话同一个电路设置一个迟滞就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那这样的话同一个电路设置一个迟滞就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吗

...

看不同的要求了,有些要求UVLO准的话,一个电路可能搞不定

网友:
uvlo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