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纯小白,请教一下问题:如何衡量一个mos管的性能?最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24-05-24):
比如说,有一个管子说模拟性能更好? 那主要是哪个参数更好了??

然有可以搭什么最基本的电路来验证这个参数?

网友A:
要看具体应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应用的啊

老哥, 有个管子,带SAB的, 手册里说For analog application.  为什么加了SAB模拟的性能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有个管子,带SAB的, 手册里说For analog application.  为什么加了SAB模拟的性能会更好?

...

一般电阻加sab层为了扩大电阻。

管子的话一般是高压管会有sab层,提高高压管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