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电路温度系数有问题

楼主(2024-05-24):
有没有大佬可以求教为什么我的带隙基准电路的温度曲线这么奇怪呢?我分析的是因为偏置电压本身也随温度变化导致的,但是我该从哪个方面修改来修正这个温度曲线呢?

网友A:
先看其他管子有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其他管子有没有正常工作

是看不同温度下的还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先看下正常仿真下管子的工作区对不对吧

网友B:
你这个是个负温度系数,1电阻的比例没有调对,2,可能是你的电路结构,对电流取值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个负温度系数,1电阻的比例没有调对,2,可能是你的电路结构,对电流取值有问题, ...

电阻比例没什么问题,后面发现是管子工作区不对,前面负温的时候有管子截止了

网友(2024-06-27):
你这个温漂太大了,都有100mV了,肯定是状态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