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essent工具如何生成scandef,谢谢

楼主(2024-05-24):
最近在用mentor tessent做scan,scan.v生成了,请教一下大家scandef怎么生成?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找到方法了

网友A(2024-09-10):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

请问是怎么生成的 ?

网友:
scan跑完后不是tsdb里默认就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生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