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X FFE设计

楼主(2024-05-24):
小白求教,要做一个FFE的延时模块,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呀,需要调放大倍数嘛,管子的长宽怎么设置呀

网友A(2025-06-11):
你这个是CTLE的电路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CTLE的电路哎

是的,结构是CTLE,我当时看好多文章里边使用的这种电路做延时单元,他是通过RC调节延时的,后续我用DFF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结构是CTLE,我当时看好多文章里边使用的这种电路做延时单元,他是通过RC调节延时的,后续我用DFF ...

欧欧  好的  我接触到的也是DFF来做FFE的1UI延迟单元

网友:
搜1UI-gen(1UI产生器),会有很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