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1 drawing

楼主(2024-05-24):
版图中有y1 drawing但选不中也T不出来

最佳答案

网友:
v和s点开

网友(点评):
请问 这个选项在哪里呢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个吗,打开的,但是没有y1 drw的选项,选不中呢

网友:
因为y1 drawing一般是用于高亮的层次,所以不会显示,你可以直接点layer界面按l键,然后找到y1 drawing,点上后面小写的v 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