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仿真验证log里面有大量的<<ADRA unknow>>at time xxxxxxns (RAMS1H)

楼主(2024-05-24):
各位大佬,我在case里面对rtl中的部分寄存器force了一些值之后,运行仿真,发现后端仿真验证log里面出现大量的<<ADRA unknow>>at time xxxxxx ns (RAMS1H)。

求问这个对仿真结果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影响应该怎么消除呀?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不使用force,使用I2C配置寄存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一般是RAM模型里面报错,但不影响功能,会影响仿真效率,导致log过大,跑得很慢。最好根据打印信息查一下哪里报的,RAMS1H里面会有一些打印,看看原因。我以前遇到过,有些不需要的功能模块要关掉,否则跑仿真起来,有些信号存在X态,IP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RAM模型里面报错,但不影响功能,会影响仿真效率,导致log过大,跑得很慢。最好根据打印信息查一下哪 ...

谢谢大佬,仿真信息里面确实有报具体的路径,想在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将不需要的功能模块关掉呀,是直接不例化吗,还是在vcs里面可以添加什么选项关闭?

网友A:
一般模块都有复位信号的,可以force该模块进入复位状态,前提是你确认这个模块你不需要它工作。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基于全芯片去测试某个IP的功能的时候,上电初始化流程没有做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块都有复位信号的,可以force该模块进入复位状态,前提是你确认这个模块你不需要它工作。这个问题一 ...

感谢大佬的回答,将不同的模块的force复位信号拉低后,确实不再报这种消息了。

网友:
也不算大佬,我也是最近全芯片验证遇到这个问题,别人告诉我的解决思路,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