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DEFT no license

楼主(2024-05-24):
有人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在redhat5上面装了IC616,virtuoso可以运行,导入gds也没有问题,版图编辑也可以。但是在编辑techfile的时候,会报DEFT 没有license。
错误信息如下:
Failed to invoke DEFT:
Unable to get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cannot invoke deft。
Be sure to have <install>/tools/bin set in your path.

检查目录有安装deft,termnal下运行deft有反应,同样报no license错误。
然后检查license,发现Design Framework II的feature是在的。

是否DEFT有自己的feature?哪位大神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如果是用floating license,检查一下log 文件,搜UNSUPPORTED,就知道是否缺了,后面把这个feature加入,重新生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floating license,检查一下log 文件,搜UNSUPPORTED,就知道是否缺了,后面把这个feature加入,重 ...

问题就在这里,找不到unsupport的feature。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估计是java的包没有h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