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modelsim数字后仿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我想用vivado先验证代码的功能,综合后的时序仿真也是正确的。但是我用DC综合完,取出sdf后在modelsim里仿真,后仿结果却是错的。这两个方式我使用的代码和约束是相同的,为什么后者就失败了呢?

网友A:
先跑个FM,看看rtl和net是否一致。再去找错误原因,再看怎么改。看看rtl的语法可综合性

网友A:
前仿用rtl,后仿用netlist+sdf,都是DC输出的。不过DC输出的sdf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用rtl,后仿用netlist+sdf,都是DC输出的。不过DC输出的sdf不准

那么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后仿真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后仿真方法吗

DC写出的sdf只是用来评估。真实的后仿还是要完成 APR PEX STA 之后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写出的sdf只是用来评估。真实的后仿还是要完成 APR PEX STA 之后再做

刚刚又去了解了一下整个流程,我现在应该只处于网表仿真的阶段。现在我的网表仿真波形是错误的,我是应该去修改verilog代码和约束来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个FM,看看rtl和net是否一致。再去找错误原因,再看怎么改。看看rtl的语法可综合性 ...

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又去了解了一下整个流程,我现在应该只处于网表仿真的阶段。现在我的网表仿真波形是错误的,我是应该 ...

先把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具体拼写baidu下)选项加上,不带时序看能不能过
如果不带时序能过,那就再把两个选项去掉,带上sdf,然后分析反标log和sim log有没有异常

前面仁兄说的dc出sdf不准跟你这个没关系,只要时序是clean的就行(可以类比理解为纯数字的rtl代码100M时钟跑不过,时钟给10M一样也过不了)
不过formal比一下确实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具体拼写baidu下)选项加上,不带时序看能不能过
如果不带时序能过,那就 ...

按照我的经验,盲猜你是不是输入信号有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