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比较器电路结构

楼主(2024-05-24):
有没有大佬有见过这个电路结构或者能看懂的。 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电路如何产生正弦波的。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迟滞比较器。比较的是中间M15/M23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而这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又与他们的栅极电压相关,可以认为比较器的Vref是他们的栅极电压。栅极电压又是通过电源电压分压得到,所以实际上这个比较器是检测你的电源电压也就是V_LDO的。至于比较器的翻转阈值点,这个可以通过公式推导(临界点就是两条支路电流相等)
迟滞的产生则是通过控制电阻的分压比例(左下角)。比如输出为高的时候反馈控制信号回去打开R42旁边的开关,这样就降低了输入M15、M23栅极的电压分压比例,相当于把输入比较器的Vref的值改变了,比较器进行翻转的阈值也会发生改变。
结合以上两点,这个电路的作用可能是UVLO(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迟滞比较器。比较的是中间M15/M23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而这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又与他们的栅 ...

如果是比较Vref与LDO的大小,和仿真结果也对不太上。我仿真给LDO是直流5v,Vref永远达不到5v。仿真结果如下

s

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只是一个迟滞比较器。比较的是中间M15/M23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而这两条支路的电流大小又与他们的栅 ...

前辈你好,最近又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还有一点不清楚,可以解释一下如何说两条支路电流大小与栅极相关,上面电流镜具体又是干嘛用的勒。谢谢前辈。(然后左右两个nmos的宽长比是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最近又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确实没错。但是还有一点不清楚,可以解释一下如何说两条支路电流大 ...

因为电流大小与管子的Vgs和宽长比W/L相关。在相同的栅极电压下,你可以看到M15的源极因为多了一个电阻,它的Vgs会比M23的小。如果M15/M23的宽长比完全一致,那么流过M15的电流一定会比M23小(忽略Vds影响)。
但是像你所说的那样,M15的W/L是比M23大的。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两管Vgs差异的影响能够大过W/L差异的影响,这样的结果就是I15<I23;另一种是Vgs的影响没有W/L的大,这样结果就会是I15>I23。这里存在一个点,使得Vgs和W/L的影响恰好抵消,让I15=I23,也就是比较器的翻转阈值点。因为阈值点与Vgs的大小直接相关,所以说它与两管栅极电压相关,进而与Vdd相关。
电流镜的作用就是将I23的电流复制到M15_D端与I15进行比较。如果I23>I15,那么上拉电流较大,M15_D端会被上拉到Vdd或接近Vdd的数值;I23<I15,则该点会被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大小与管子的Vgs和宽长比W/L相关。在相同的栅极电压下,你可以看到M15的源极因为多了一个电阻, ...

很清楚!谢谢前辈。

网友:
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