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ETLIST_GROUND_NODE_NAME设置

楼主(2024-05-24):
starRC中NETLIST_GROUND_NODE_NAME该如何设置呢,默认是0到理想地,这里要不要改成自己实际上的 地呢,仿真出来二者有较大差异。

网友A(2025-03-08):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有的教程里没提直接不填 有的填GND的 还有填GND!的,提取出来的参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仿出来测量spectrum有较大差异,不知道哪种才是真实的 楼主解决了吗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有的教程里没提直接不填 有的填GND的 还有填GND!的,提取出来的参数是差不多的 但是仿 ...

就按照默认的填吧,我仿真的时候按照默认的0仿真下来有很大的dc-offset,实测也是这样。如果填实际的地dc很小和测试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