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设计迟滞比较器或者比较器时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24-05-24):
为什么DC扫描能正常翻转,tran仿真到达翻转点却不翻转,奇怪的是tran仿真时vin给的是一个从0s到500us的锯齿波时(前面说的tran仿真vin都是ns级),却又能翻转,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ns不反转,us能翻转,比较器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不反转,us能翻转,比较器速度不够

刚开始设计比较器,请问迟滞比较器一般情况下都是us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设计比较器,请问迟滞比较器一般情况下都是us嘛

ns级的也很多,看你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