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BUMP 上打 label voltage 问题

楼主(2024-05-24):
领导让我在每个bump 上打label 和 对应的 voltage, 每个bump打2组  (一个high voltage, 一个 low)。
说是解决voltage drc。求问为什么要打2组。 问了领导后,也是没听懂。感觉不太靠谱

例子: 一个 VDD bump 就是 打2组 0.8v
           一个 VSS bump 就是 打2组 0v
           一个signal bump 就是 一个0.8v 一个0v

网友:
是的 会有压差drc,会要求一些metal大于一定的距离,打上这些电压标志层后再跑就可以过滤之前的假错,留下的电压错都是需要解决的

网友:
不信你领导,你领导要是知道了伤自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