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如何导入,ams 混仿

楼主(2024-05-24):
如果把systemVerilg写的rtl用virtuoso里import/Verilog的话,会出现编译问题。

主要报二维数组的问题。
哪位大佬有方法导入systemVerilg写的rtl跟模拟部分一起ams 混仿?
还是这种方式从根源上就不支持?
希望有个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等大神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verilog代码放到library里面,然后check&save编译一下,如果没有语法错误就能生成网表和symbol。ams仿真的时候,建立config view,然后调用symbol就是了。不过,要注意,cadence的verilog可能版本旧一些,比较新的代码写法会导致语法错误。消除语法错误是主要工作。后面的事情就是走流程。

网友A:
大神来了(不是)https://bbs.eetop.cn/thread-939023-1-1.html
参考这个,一个点就是把Verilog改成systemVerilog,还有那个Connect Rules 的右边的选项要好好设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来了(不是)https://bbs.eetop.cn/thread-939023-1-1.html
参考这个,一个点就是把Verilog改成systemV ...

谢谢,还没试,不过看着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