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后防真

楼主(2024-05-24):
请教个问题 mbist 已经做完了,pr也完成了。后防真的时候,有时序错。我能不能将mibst clock 调低点,再出个pattern。这个怎么操作呢?我想修改mbist clock的时钟频率。

网友A:
可以,得看你的membist的时钟来源于哪里,pll的话,直接配置相应的低频参数就行,对应的把test cycle 增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得看你的membist的时钟来源于哪里,pll的话,直接配置相应的低频参数就行,对应的把test cycle 增大 ...

谢谢回复, clock周期是从port端口 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clock周期是从port端口 来的。

那更简单,直接给第一点的频率就可以。重新出pattern把 Testcycle 变成原来的1.2或者1.5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更简单,直接给第一点的频率就可以。重新出pattern把 Testcycle 变成原来的1.2或者1.5倍就可以了

哦哦 明白了,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有2块sram 不能测了,能mask掉重新出pattern吗? tessent有命令来做这个吗?

网友:
Country_youth_1024 加这个我截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