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释Cg-Vgs图像(lvtsvthvt三种管的差异)

楼主(2024-05-24):
如题,采用的TSMC65nmlp,hspice仿真,横轴为Vgs,纵轴为扫描的Lx82参数,也就是Total gate capacitance,从栅极看过去的总电容。
三种管子的尺寸相同,都是W=10u   L=1u
扫描得出结果如图所示,按照通常情况来说电容值的大小应该是lvt大于svt大于hvt,中间段的情况也确实如此。
那么图中低压和高压的情况该如何解释(物理层面上),低压时是hvt大于svt大于lvt,高压时是hvt大于lvt大于svt。
请教各位

整体扫描结果

整体扫描结果

Vgs接近1v的情况

Vgs接近1v的情况

放大版

放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