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本人新手小白一枚
通常优化电路会在两端口阻抗为50Ω情况下进行,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最小躁声或者最大增益的匹配

如果将输入输出阻抗设置为变量,跟随电路一起进行优化时,阻抗匹配考虑得到更好的回波损耗,应该怎么样进行阻抗匹配呢?
Zs和ZL应该分别是哪个值啊

网友A:
你输入输出还是50,只不过在中间插入一个阻抗变换器件,进行负载牵引或者源牵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输出还是50,只不过在中间插入一个阻抗变换器件,进行负载牵引或者源牵引 ...

请问应该从哪个值匹配到50呢?应该用直接开优化器得到的输入阻抗,还是利用Smith圆图描绘S11在某频率点得到的阻抗来进行呢。我尝试了一下,最终得到的驻波也不是很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