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8位串行进位复制4份拼成32位加法器

楼主(2024-05-24):
貌似线宽没有问题?

楼主:
局部展示,貌似是软连接的问题,请问如何排查

楼主:
8位的也没有net name,那个check and save 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不好意思,我现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大佬,请问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为嘛SP、SN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嘛SP、SN要这么做?

学长说必须这样交替着连才可以,有两端不交替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嘛SP、SN要这么做?

为了解决lvs的net类型错误

网友B:
你的电源地用什么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地用什么链接的

全局电源vdd!,全局地gnd!,现在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复制加法器时少复制了两个反相器以及因此导致的接触孔位置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