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

楼主(2024-05-24):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一个脚本可以用一个快捷键,一键放大layout/schematic窗口到一定尺寸。每次打开一个layout窗口都要鼠标拖拽放大,很麻烦。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屏上工作的,所以不能全屏,全屏就不能放其他窗口了。

网友:
脚本可以,在.cdsenv文件中改也可以,自己保存一份.cdsenv文件将控制窗口位置的坐标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procedure(ResizeWindow()

    let((cv winId screenWidth screenHeight)
        cv=geGetEditCellView()
        winId=hiGetCurrentWindow()
        screenWidth=car(hiGetMaxScreenCoords())
        screenHeight=cadr(hiGetMaxScreenCoords())
        if(cv~>cellViewType=="maskLayout" then
            hiResizeWindow(winId list(screenWidth/2:0 screenWidth:screenHeight))
        esle if(cv~>cellViewType=="schematic" then
            hiResizeWindow(winId list(0:0 screenWidth/2-10:screenHeight))
            );end if
        );end if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F12" "ResizeWindow()")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F12" "ResizeWindow()")

~~~~~~~~~~~~~~~~~~~~~~~~~~~~~~~~
标红的list就是你想设置的窗口尺寸,可以先在CIW窗口运行一次hiGetMaxScreenCoords()看看自己屏幕的screenCoords,设完后每次对着窗口按绑定的快捷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ResizeWindow()

    let((cv winId screenWidth screenHeight)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B(2024-10-17):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ResizeWindow()

    let((cv winId screenWidth screenHeight)

大佬你好,在使用hiresizewindow的时候如果你的窗口是全屏,这个function运行会出bug,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在使用hiresizewindow的时候如果你的窗口是全屏,这个function运行会出bug,这有什么办法解决 ...

这函数对全屏不起效,猜测是全屏直接把窗口的像素定成不可修改的值,所以函数能在过程中修改但结果无法生效,你就当这是一种机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