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可以跑蒙卡吗

楼主(2024-05-24):
画完版图提取了dspf格式的寄生参数,在跑后仿的时候,怎么跑蒙卡呢

网友A:
和前仿真一样的方法跑mc不行吗?simulation model里勾选你提参的dspf,mc+后仿真,这来两个操作不冲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前仿真一样的方法跑mc不行吗?simulation model里勾选你提参的dspf,mc+后仿真,这来两个操作不冲突吧 ...

这样跑出来的结果很奇怪,前仿失调是几uV,后仿是几百p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跑出来的结果很奇怪,前仿失调是几uV,后仿是几百pV

有对比其他指标正常吗,前后仿真的MC仿真,看看其他指标呢,例如功耗,DC工作点,等等,有比较大的差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对比其他指标正常吗,前后仿真的MC仿真,看看其他指标呢,例如功耗,DC工作点,等等,有比较大的差异吗 ...

找到问题原因了,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nch3_mac和pch3_mac被改成了nch3和pch3,导致仿不了mc

网友B(2025-02-16):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nch3_mac和pch3_mac被改成了nch3和pch3,导致仿不了mc
...

请问应该怎样改回ma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怎样改回mac呢

我之前是在rule文件里发现了一个option,打开这个option就可以了
寄生参数提取问题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