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进行formality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DFF都无法verify,这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5-24):
第一个问题是:我在进行formality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DFF都无法verify。第二个问题是:我在进行综合时,由于逻辑复制我对一个寄存器设定了一个dont_touch,但这个寄存器在schematic里面显示**SEQGEN**。两个问题都与寄存器相关,我尝试重新设置库文件,但仍无法解决,求大神帮帮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没有吃 link_library,导致 netlist 中的 cell 都没有 map 成 lib 中的单元,检查一下就好了。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看第一个问题吧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帮帮

网友(2025-11-04):
库没mapping上,那个**SEQGEN**是没匹配到库里的器件